技嘉g41mt s2 1.4版本无CPU供电 求助

楼主(2019-04-12):
主板到手发现无CPU供电 无时钟 无复位。
按g41时序。应该是有了CPU供电才可以开通时钟芯片。所以先修CPU供电。

芯片是isl6312 crz。

经过测量芯片ig发出的6个信号应该是低电频直接把102排阻换了。OK,电压都正常了0.1~0.2左右。发现还是没CPU电压。
再测量,发现有个2r2电阻一边12v,另外一边没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然后换之,发现还是不对另外一边已经有电压了 可是只有5v,然后把旁边的滤波电容直接拆了,顺便再测一下刚刚那个2r2电阻发现变成300多欧姆。也一起换了,电压出来了12v。测试了下下管g级发现有了12v,可是上管g级无电压。应该有1.8左右的。测试到是芯片发出的,把芯片也换了,可是还是不出来。en信号2.5v也是正常 芯片的供电脚都有电压5v 12v 都有,可就是不出电压。已经没思路了。io也换了。也不行

闲着没事干直接上真u试试。发现触发1秒掉电,,可以一直触发。

有知道的师傅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找图纸按时序分析查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