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2.5笔记本不充电,可以开机,充电灯不亮

楼主(2019-04-12):
小米12.5笔记本不充电,可以开机,充电灯不亮。换充电器也不行,充电插口也换了,也不充电,一面充电口只有5v,反插没有5v。

这个小电容对地短路,拆了,也短路。

rts5404旁边这个电容对地短路,拆了这个rts5404 这个电容不短路了,判断rts5404坏,但是拆了这个芯片,

插口旁这个小电容还是短路。哪位大神指教下我

网友:
这个图片是借用一位老兄的,希望老兄不要建议

网友:
这个芯片坏着呢上面有个窟窿楼主你没有看见吗?

网友:
这个图是借的,我的板上没有窟窿。我的是这个芯片旁边这个电容对地短路,拆了这个芯片,旁边这个电容不短路了

网友:
焊线出来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