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开机掉电

楼主(2019-04-12):
GA-H81M-DS2 开机掉电,各项电压正常,开机风扇转一会就掉电,刷BIOS  OK

网友A:
BIOS 资料传一下 双BIOS是吗  要刷那个

网友:
没有看到文件啊。楼主 是不是忘记传了。

网友(2019-08-05):
他只是来告知一下而已,不是来上传bios的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 过,通过刷BIOS解决了。

网友(2020-01-01):
共享下,我的强制可以开机!

网友:
双bios 的刷一个可以吗?还是两个一起花?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A:
BIOS 资料传一下 双BIOS是吗  要刷那个

M-BIOS是主bios  估计是刷的主的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GA-H81M-DS2 REV2.0。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重启。这种故障一般是缺电压或者VIN2/VIN3检测出问题所至,测全板供电都有,测IT8620E 第
125脚12V检测 VIN2:2.58V(正常为2V)
124脚5V检测  VIN3:2V

125脚12V检测 VIN2不正常,是由OR39 75K、OR41  15K分压,经计算分别用10K、2K代换上去,插电变为2V开机“嘀”的一声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1-06-29):
请问有BIOS吗?正需要呢

网友(2021-10-18):
有没有方法绕过编程器点亮机在线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