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4-12):
今天收到一台苹果A1466不开机,绿灯也不亮,无3V,5V供电,查LT3470A的电压,发现偏低,只有2.2V,更换LT3470A不行,后来更换1脚的电阻OK,亮机

网友:
3.42V死火的????????????

网友:
要是有位置圖片就好了,是LT3470A的照片位置.

网友:
3.42V

网友:
3.42V                                                                           有问题

网友:
看完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我帮忙上一个图吧。

网友:
PP3V42_G3H,这个电压必须第一步出,要不然机器啥都干不了

网友:
苹果的时序,的确非常重要。还是有图纸好修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A1466苹果待机时序
第一:由LT3470A出待机电压PP3V42-G3H
第二:由ISL6259出公共点电压 PPBUS-G3H
第三:由TSP51980 先发出PP3V3_S5_REG_R
第四:在有TPS51980发出PP5V_S4RS3
第五:在由U7400【TPS51916】发出内存供电PP1V2-S3
第六:由U7600【TPS51916】发出的桥供电PP1v05-S0
第七:由两个ISL6208D发出的CPU的供电PP1.85v【PPVCC-SO-CPU】
我们正常需要先测试 CPU是否短路。  如果说的不对 还请 大家多提意见  🙏大家

网友(2020-03-23):
新人学习非常重要,

网友(2020-07-28):
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后减少走弯路

网友:
写的也太精简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算是很常见的问题了,有时候测量电阻是没问题的,但更换就是能好。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