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师傅们的帮助:我的55寸液晶电视出现如下的情况

楼主(2019-04-12):
我的55寸液晶电视由于不会调节亮度,在调节成“蓝光清晰度”后,又进行了其它“比例和声音”的乱调,这时候时候,突然出现屏幕的一阵“竖道道”的乱闪,但是还有电视剧的画面,过一会就在屏幕的左边出现一道竖立(有10cm宽)的空白,仔细一看是:这10cm的画面把左边10-20cm位置的画面覆盖了。请师傅们帮忙解答一下。

如图:这是另外一个机子的完整画面:

这是坏了的电视机画面:这10cm的画面把左边10-20cm位置的画面覆盖了。请师傅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逻辑板、屏线异常或屏坏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屏线异常或屏坏了吧 。

逻辑板换了新的也不行。还原出厂设置也不行。就差主板没换了。怎么办?

网友B:
也许屏参不对,重刷Mboot引导程序看看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屏参不对,重刷Mboot引导程序看看行不

跟主板有关系吗?求师傅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主板有关系吗?求师傅指点指点迷津。

这是杂牌机吧?如果是请baidu搜杂牌液晶总线,调整屏参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杂牌机吧?如果是请baidu搜杂牌液晶总线,调整屏参试一试

太感谢你了。谢谢了,师傅。

网友:
9999999屏坏了  -----要 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