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HKDSK(磁盘检测)命令的运用

楼主(2019-04-12):
CHKDSK命令可检查磁盘状态并显示状态报告,还能修正磁盘错误。

  状态报告显示MS-DOS文件系统中的逻辑错误,该文件系统由文件分配表(FAT)和目录组成(CHKDSK不验证文件中的信息能否准确读出)。如果磁盘有错误,CHKDSK便会给出一条警告信息。所以,应不时地用CHKDSK来检查一下磁盘有无错误,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一、CHKDSK命令的语法

  CHKDSK drive:[[path]filename][/F][/V]

  若要显示当前驱动器的磁盘状态,可用命令:

  CHKDSK

  二、CHKDSK命令的参数解释

  (1)drive

  指定要用CHKDSK检查的磁盘所在的驱动器。

  (2)[path]filename

  指定要用CHKDSK进行碎片检查的一个或一组文件的路径及名称,可用通配符(*或?)指定多上文件。

  三、CHKDSK命令的开关项

  (1)/F

  修正磁盘错误。需要注意的是从其它应用程序(如Windows等)运行CHKDSK时不要选此项。

  (2)/V

  磁盘检查时,显示每个目录下的文件。

  四、帮助信息的获取

  如果不知道CHKDSK命令的用法也没关系,在DOS下随时打入CHKDSK/?便可了解其用法。

  五、关于CHKDSK命令的注释

  (1)状态报告的形式

  MS-DOS按类似下列的形式显示CHKDSK的状态报告:

  Volume MS-DOS_6 created 07-16-1996 10:40a

  Volume Serial Number is 2111-59F0

  629,424,128 bytes total disk space

  638,976 bytes in 15 hidden files

  1,146,880 bytes in 70 directories

  120,766,464 bytes in 1,802 user files

  506,871,808 bytes available on disk

  (2)修正磁盘错误

  在修正磁盘错误时,最好使用ScanDisk程序。详细信息可以参阅(SCANDISK)命令。用CHKDSK/F命令修正磁盘错误的显示信息如下:

  10 lost allocation units found 3 chains

  convert lost chains to files?

  若按下Y,MS-DOS把每个丢失的链在根目录中以FILEnnnn .CHK形式的文件名存放文件,nnnn是从0000开始的数字。CHKDSK检查结束后,可以检查一下这些文件是否含有所需要的数据,如果有就可以对其进行编辑后使用,否则便可将其全部删除,以免占用磁盘空间。若选N,MS-DOS只修正磁盘,但不保存丢失的分配单元的内容。

  如果不用/F开关项,CHKDSK将出示信息提醒用户是否文件需要修正恢复,但不进行实际的错误修正工作。

  (3)ERRORLEVER参数

  若CHKDSK没有找到任何错误,则返回到ERRORLEVER的值为0。如果找到了一个或多个错误,返回时ERRORLEVER的值为255。

  六、使用CHKDSK命令的注意事项

  (1)系统存在打开的文件时

  当有文件打开时请不要使用CHKDSK。因为CHKDSK是假定磁盘文件处于关闭状态而设计的。当有文件打开时,相应的MS-DOS将会修改文件分配表和目录结构。这种改变并不一定立即进行,文件分配表和目录结构的改变发生在不同时刻。因此如果磁盘上文件打开时运行CHKDSK,就会把目录结构和文件分配表的不一致解释为出错,从而导致数据丢失或文件系统的破坏。因此,在运行其它程序,如Microsoft Windows时,千万不要运行CHKDSK。

  (2)CHKDSK不能用于分配的驱动器和网络。

  CHKDSK不能用于由SUBST命令形成的驱动器工作,也不能用于网络驱动器上的磁盘检查。

  (3)物理磁盘错误

  CHKDSK命令只能找到文件系统中的逻辑错误,而不能查找物理磁盘错误。要查找物理磁盘错误,请使用SCANDISK程序。

  (4)坏磁盘扇区

  CHKDSK报告中将坏扇区标记上“bad”,SCANDISK和其它物理磁盘错误修正程序也将坏扇区标记为“bad”,因此坏扇区不会造成危害。

  (5)交叉链接的文件

  如果有两个文件或目录共用同一磁盘空间的记录,CHKDSK会报告有交叉链接文件。如果CHKDSK发现有交叉链接文件存在,会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File> is cross linked on allocation unit <number>

  CHKDSK不会修补交叉链接文件,即使指定了/F项。要修复交叉链接文件,需要运行SCANDISK程序,或者进行手工修复,然后复制到指定的文件中并删除原文件。

  七、应用实例

  (1)将CHKDSK的状态报告存入文件

  可将CHKDSK状态报告重定向输出到一文件中保存,但注意重定向CHKDSK输出到文件时,不要使用/F开关项。例如:将CHKDSK检查的信息输出到CHK.LIS文件中,其命令为:

  C:\DOS>CHKDSK A:>CHK.LIS。

  (2)若检查C盘存储多少数据,还有多少剩余空间并修正磁盘错误,可输入如下命令:

  CHKDSK C:

  当遇到错误时,CHKDSK会暂停并提示信息。

  (3)查找文件

  利用CHKDSK与FIND命令结合管道功能实现在全盘的文件查找,这一命令格式不仅可以列出所查找文件的所在目录,而且还可以列出各目录中的同名文件,连隐含文件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本命令之前,应先用CHKDSK/F参数修正磁盘错误。例如在C盘上查找README文件,其命令格式如下:

  C:>CHKDSK/VIFIND “README”

网友:
这是286节奏?特普DOS命令?

网友:
一个MHDD扫描一下就清楚了,还用什么DOS命令,一下回到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