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 无线网卡不识别!更换网卡报1802错误?

楼主(2019-04-12):
T420S  无线网卡不识别!更换网卡报1802错误?谁会修改BIOS 帮忙改一个  好像是白名单吧!拜托了

网友:
白名单啥意思

网友:
1802  是原来那型号不....................

网友:
直接买个拆件的不多好省心。。。。。

网友:
加一个USB无线网卡可好,

网友:
白名单不是那么好改的、尽量找个同型号机器上的吧

网友:
买个THINKPAD专用的吧,否则其他的网卡上去都报1802,要么就刷白名单(现在的机器貌似有些刷不了反正我是直接换THINKPAD的网卡),度娘上教程一大把

网友:
此机认网卡,有改BIOS的功夫,订一个吧

网友:
以前的thinkpad机型呢,有个在dos下运行的软件,可以解决1802报错,现在的不知道了!

网友:
换网卡吧。改bios费劲还得拆。。。。。。。。。。

网友:
以前搞过BIOS 添加微码 真是麻烦,还是网上买个网卡算了

网友:
有个在dos下运行的软件,可以解决1802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