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47 820-5509-a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9-04-12):
a1347 820-5509-a外接不显示
开机有声音

dp  hdmi 处供电正常       难道是集成cpu的问题吗 这个机器就一个cpu  没有显卡

网友: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
查外接开启是否正常呢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开机有声音,不显示

网友(2019-05-19):
楼主搞好了没?刚也遇到一台,有声音 不显示

网友:
刷下 BIOS 看看,。刷工厂的

网友A(2019-07-03):
好了么?今天我也接到一台,有开机声音,其它都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么?今天我也接到一台,有开机声音,其它都无反应,

m没有修好 不知道什么问题 客户拿走了  你多研究一下 修好分享一下下

网友:
有没有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