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E45 、板号 MS-7817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4-12):
故障:进系统后几分钟自动黑屏, 风扇也转 。  最后确定无CPU供电    板号  MS-7817 VER2.1
参考了下图纸, 无CPU开启信号

Q4  G级5V导致CPU开启无法分压,追到Q52   B级1.05  C级5V 不正常,
正常情况下C级电压为低 ,换掉Q52 OK
特意说明一下  由于Q3 G级电压正常, 要是直接拆掉 Q4  会出CPU开启电压,但是CPU供电不会出。

B85M-E45 BIOS.rar

网友:
抢到沙发了…………一般现在主板没修就直接换了。

网友:
快速高效,请问大神能帮看看这个IC具体型号么?原图纸对不上号。
跳转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100-1-1.html

网友:
向楼主学习 向老师傅致敬 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主板没修就    直接换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就是跑电路图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