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sus x555DG 2.0 AMD CPU 屏蔽板载内存Bioss 不需要改任何电阻

楼主(2019-04-12):
asus x555DG 2.0 屏蔽板载内存Bioss 不需要改任何电阻 ,新手请注意本BIOSS是把板载内存颗粒屏蔽掉了.刷了本BIOSS后需要装内存条.

ASUS 屏蔽板载内存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878-1.html

asus x555y 屏蔽内存后BIOSS .rar

网友:
有人试用过吗、、、、、、、、、、、、、、、、、、、、、

网友(2019-05-20):
刷了不行,、。,、,、。,、。,、

网友A:
刷完之后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之后还是开不了机

本身机器 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9-07-14):
本身蓝屏 刷了bios不跑码 插内存也一样

网友:
跑马0.7不显示能屏蔽内存解决么

网友(2019-08-25):
修改这个BIOS 关板载内存现在容易了……比改电路轻松多了……哥也会……

网友(2019-10-10):
修改这个BIOS

网友(2020-11-18):
刷了肯定不亮的。显卡的也屏蔽掉了

网友(2022-04-01):
有没有人测试过能用的

网友(2024-04-30):
原机的会蓝屏,刷了这个不会亮,内存都不过,刷回原来的亮机正常,试过几个用软件屏蔽的办法好像没有作用,感觉给显存一起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