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电流0.8A-0.9A跳变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4-12):
这个机型碰到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解决办法。。。第一就是拆CPU供电芯片,因为这个信号是这里发出来的。。第二就是换CPU试。。第三就是直接焊南桥或者直接换(建议加焊,等到彻底坏了再换)CPU那个电容是我加上去的以免意外。。如果修好之后无线网卡不识别,直接加焊网卡芯片就可以了在不行就换,,上述是给新手解决问题,老师傅就看看可以了 bios也给你们一个是迅维下的一个是淘宝的。。都可以用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JE40 HR MB 1067-3 BIOS.rar

网友A:
兄弟你碰到过没个了那么确定吗。。。

网友B:
上电0.8了怎么还会去弄CPU供电呢,表明CPU供电已经出来了,说搞南桥还可能大点,但一般跟CPU供电这里问题不大了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清晰,经验老道,学习叻,上电0.8A-0.9A电流不一定是cup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清晰,经验老道,学习叻,上电0.8A-0.9A电流不一定是cup问题  。。。

上电0.8A-0.9A的电流怎么还会去弄CPU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电0.8了怎么还会去弄CPU供电呢,表明CPU供电已经出来了,说搞南桥还可能大点,但一般跟CPU供电这里问题不大了 ...

我是这么认为的既然集显没电我肯定要换CPU试试然后再查电路,发现这个信号要在南桥里面发出来所以就焊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碰到过没个了那么确定吗。。。

碰到了两个,,,发帖只是照顾新手

网友E:
看来楼主这台机器已经修了很多了

网友F:
这个机器其实有时候容易死  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其实有时候容易死  问题比较多

对的,,,电子产品难免的。。。。没有病哪来医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这台机器已经修了很多了

不算很多吧。。。也就三到五台左右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么认为的既然集显没电我肯定要换CPU试试然后再查电路,发现这个信号要在南桥里面发出来所以就焊了南 ...

今天修了台也是6/7系列的。电流0.6v左右。集显有供电,跑码跑到一半的时候死机了。然后上网上查一下通病。换个集显供电上管复合管。就可以跑码了。我又测了下。没有集显供电。我问朋友他说2/3代U集显供电出来一下是啥来着忘了。现在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修了台也是6/7系列的。电流0.6v左右。集显有供电,跑码跑到一半的时候死机了。然后上网上查一下通病 ...

怎么说呢。。。。你如果觉得不好修那就换主板吧。。。。没必要花心思折腾

网友H:
这个机器南桥虚焊有点多 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南桥虚焊有点多 修到好几台了,,,,,

也没看见你发过来这样内行的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南桥虚焊有点多 修到好几台了,,,,,

也没看见你发过来这样内行的文章啊。。。。。

网友I:
这个水平真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0.8了怎么还会去弄CPU供电呢,表明CPU供电已经出来了,说搞南桥还可能大点,但一般跟CPU供电这里问题不大 ...

能不能仔细看看我说的是什么问题,然后再去想为什么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水平真的可以了

还行吧。。。。。。。。多谢。。。。。

网友J:
这个机器我只修到过BIOS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我只修到过BIOS坏的

我也希望他是bios坏。。。但是事实不尽人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

。。。。。。。。。。。。。。

网友L:
上电0.8A-0.9A电流不一定是cup问题  。。。

网友M:
cpu 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N:
专门买的这种NEC大电容用于补件吗,我都是补330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电0.8A-0.9A电流不一定是cup问题  。。。

额。。。看机器吧。。。我分享的是我修到的问题。。。。加点分呗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专门买的这种NEC大电容用于补件吗,我都是补330

都是可以的。。。。。。加点分呗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 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集显没供电。。。。。。。。。加点分呗老板

网友:
加点分呗。。。。。各位老板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