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独立显卡上电1.0不动

楼主(2019-04-12):
联想T420独立显卡笔记本,去掉外设接可调电源上电1.0无跳变,插不插内存一样,在论坛上刷了BIOS变成上电到0.6了,估计是BIOS不对。附上版号图BIOS.

网友:
重新又刷了一个BIOS又回到原来了,开机电流到1.00不动了

网友:
那就是刷的BIOS不对,先把原厂的BIOS备份下来,这哦个合适的去刷 、。、。

网友:
维修好没呀

网友:
维修好了 居然是CPU坏了 走了这么大的弯路  我都忘了CPU也是会坏的

网友:
修好了  CPU 坏了  你换CPU了??!!!!!!!

网友:
是的,本来决定换主板了,定了主板回来,结果电流一样我傻了,想到了只有CPU没有换了,于是我有个B940换上电流就跑开了,接上屏直接就亮了。晕死了,又定了一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