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接电漏电四十,触发定八十,

楼主(2019-04-12):
拿到主板,接上电源,漏电四十,触发定八十,测量CPU没有复位信号,通过接一个上拉电阻,电流四十到一百二十来回跳,拆开贴纸,拆开屏蔽罩,主板进水,先拆除音频,黑触摸,焊盘氧化,接电漏电16,触发,来回跳,接着发现相同部位,后面的显示电源,闪光灯供电,也被进水腐蚀氧化,拆除之后,接电没漏电,出发电流正常,故障解决,清洗,重植芯片,装好,开机正常,完工,收钱:tiaopi::tiaopi::tiaopi:

网友:
请问cpu复位信号怎么接上拉电阻修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