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35017339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12):
康佳35017339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康佳35017339

  主芯片型号:MSD6A801

  存储结构:NOr FLASH+EMMC

  DDR数量:3片

  故障现象:主板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拿到此板一看经过别人维修过,顶部DDR有补焊,故障为主板不开机,打印信息显示如下:

  DDR自检不过,看打印像是两片DDR有问题,首先补焊三片DDR及主芯片,通电打印信息不变,先动顶部被人动过的DDR,拆下DDR测量每个点位压降正常,难道DDR坏了?DDR不装通电看打印,嘿,打印变了!

  DDR全部自检不过,证明拆下这片DDR是正常的,故障在另外两片DDR,装好拆下的DDR,心里想两个DDR都自检不过别是主芯片挂了吧?先干DDR,拆下左上片DDR,测量各点位压降均正常,那就换一片DDR吧。

  换上DDR还是一样的打印,会不会是DDR没焊好呢,补焊下,奇迹发生了,通电打印显示如下:

  看来焊接技术还是需要练习,接上显示,试试各个功能都正常,至此,康佳35017339主板不开机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A:
没看懂啊,DDR是内存吗?还有那个小的屏幕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啊,DDR是内存吗?还有那个小的屏幕是认真的吗。。。。

DDR是液晶主板的内存、那个小屏幕是检测主板用的,代替液晶屏,让维修变得方便,还有修机王跟他那功能差不多!

网友(2019-05-18):
楼主发了好多修电视的帖,现在电视修得比电脑多吗
,学习了,可以帮忙我一下了

网友(2019-06-21):
现在电脑不 好 修 了  要 电脑 的 人 少了 太 透明了   电视还 好 一点了

网友:
开眼界了,还有那么高科技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开眼界了,还有那么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