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主供电20v 变 16v

楼主(2019-04-12):
A1398 主供电20v 变 16v 已知问题 电池检测电量为0 不充电 更换io后检测正常了
现在机器开机电池使用正常 电源使用正常 就是主供电是16v

q6910 r6910 d6910 c6912 r6911 测试阻值都正常  也用料板的代换了。主供电还是16V
有一台好用的测试 主供电20 d6910 2v 有问题机器 是6v 问还有哪里可以导致整个位置电压不正常、。
io 已经换了两个了。  看图纸整个电压15寸的要2v才可以用上R6912 。
刚用可调电源做个接头,可以检测到电源插上了。但是没有电流 。应该是主供电没有导通。问题在后边。明天继续弄。

根据四楼提示修好了。 。20v 出来了。更换6259 后就正常了。可以充电了。之前在料板上拆了一个 更换 就把它排除了。
看来还是得继续修炼啊。。。感谢四楼给的思路。附上充电图。

网友:
22.1K的输入阻抗仅满足15“MBP设计的火花点要求

当输入电压为2V时,场效应管将断开,阻断泄漏通路,22.1K可被正确检测。
这是翻译内容

网友:
苹果的不太懂

网友A:
这苹果也是混合供电吧,那就不会是20V,没去看图纸,只提供思路,自行研究

网友:
多谢分享  苹果 其实也不算特难搞 图点都有

网友B:
Q6910的输入和输出都是16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苹果也是混合供电吧,那就不会是20V,没去看图纸,只提供思路,自行研究

感 谢提供 思路。      开始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Q6910的输入和输出都是16V吗

都 是 16v   不是这边的问题  后边的问题 还在研究呢。

网友(2019-05-12):
公共点不是适配器电压,这个就新型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