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8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9-04-12):
型号:DELL 15-5558 版号:LA-B843P
问题: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
上个版号图

不充电机器也修得不少新机器什么BIOS 或用BQ24780S通病 或用ECIT8586EC问题还有就是隔离管问题的

DELL机器嘛适配器呀主板电源充电线呀,电源接口等,

我是求助充电维修都是三板斧

此机器充电线,充电头 充电芯片 EC换过 当然BIOS也刷过了,我先问一下有人知道CMPOUT和CMPIN脚是干嘛的吗?

拆机发现电感前段无波形,上管电压14V无波形下关无电压我猜是保护了,所以先把充电芯片上下管还有电感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EC换BIOS刷一个吊样。

查电路BAT_IN#插电池为低,拔掉电池为高 正常
查AC_IN#也正常 查适配器为低 只插电池为高 正常
查PSID_EC 有3,3V正常
充电芯片型号BQ737

  疑点:SDA与SCL有3.3V过一会也会有波形不知对不对?
   IOUT为0V由AD_IA上拉不知正常吗?看图AD_IA由EC输出

   CMPOUT与CMPIN外部命名是PWR_CHG_CMPOUT与PWR_CHG_CMPIN为0V查其电路通过EC的105PIN与25PIN的AD_IA_HW AD_IA_HW2 控制为低这是适配器功率控制的吗?我给大家传个图你们看看

测SRP与SRN检测脚相连电阻正常 3pin4pin上拉分压电阻也正常

求思路!!!!!!!!还有电池换过了在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求分享维修过的思路及解决方案 机器东西换光了还有什么能影响?还有改机器好像设置的是4芯电池他的充电芯片左上方有ACDET分压电阻来判断各位帮忙看看 修过就可以说说没研究过

网友:
PS_ID不是只要有电压就正常,你先进BIOS看下能否识别到充电器的功率,识别不到就有可能是PS_ID的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2833-1-1.html

网友:
这种机器  做维修一般不大修  高技术可以研究下

网友:
单用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吗

网友:
图纸哪里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PID

网友:
适配器通讯问题.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量一下DCIN接口处中间针的电压是多少V,我上次有个戴尔的就是因为那个电源母头中间针挨到电源正极了。

网友:
换个原装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同意9、10楼的看法 dell的机器挑电源适配器

网友:
戴尔的机子  能识别电源不能识别适配器充电  重点检查PS_ID  通路

网友:
DELL得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Dell的充电器特别麻烦

网友:
要么适配器有问题,要么电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