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651 适配器不过保护隔离,单电池能开机 求图纸,求思路

楼主(2019-04-12):
联想L460 NM-A651 送来故障不触发,拆开检查不过保护隔离,拆了第二个管第一个管子都不过,更换了一样,保护隔离芯片是 BQ24780S 插上适配器28脚VCC有19V供电,第5脚ACDET 2.6v正常,第6脚ACOK 3.3V不正常     第1 ACN,2 ACP,3 CMSRC,4 ACDRV 脚无电压,没图纸,无从下手,但是用电池就可以开机,显示后键盘不能用。。。。各位能提供下思路不?或者图纸也行
先讨论下 不过保护隔离的问题,不过保护隔离也不能充电,电池能开机显示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PWM供电的,我记得我修到过一个也是同问题,也是联想,但是忘了型号,不过保护隔离
我是直接短接的隔离管,PWM不产生公共点,条件都正常,最后是换的充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PWM供电的,我记得我修到过一个也是同问题,也是联想,但是忘了型号,不过保护隔离
我是直接 ...

充电芯片更换过,短接保护隔离,直接和电池短路,没图纸我也不知道电路怎么走的线

网友:
极致科技 -1 注意你的回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更换过,短接保护隔离,直接和电池短路,没图纸我也不知道电路怎么走的线

那就看下自举升压,一般ACDET正常,芯片就会输出24V给隔离管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法修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C:
换ec和充电芯片包好.新机子电路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和充电芯片包好.新机子电路没啥问题

EC没啥关系把,拆了EC也反映,问题是第一个保护隔离 mos都不过。。。充电IC也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下自举升压,一般ACDET正常,芯片就会输出24V给隔离管

没有输出24V。一般拆掉第2个MOS管,第一个MOS管就过 了。无短路

网友D:
论坛里好像有这个图纸吧,我原来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细查24780S  肯定有发现

网友:
第一个管子不过,检查一下第一个管子的控制级

网友:
看看电池的充放电mos管呢,有些放电的p管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好像有这个图纸吧,我原来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搜过了,找了老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E:
ec 发出来的信号看了没有   EC都是带程序的  现在的机器维修成本高  利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发出来的信号看了没有   EC都是带程序的  现在的机器维修成本高  利润低

有图纸我就没必要发帖子了,明白么。。。。EC 联想专用的IT8586E-FXA 程序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2021-06-03):
请认真回复贴子,论坛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