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小新Air13Pro 板号:la-e011p bios

楼主(2019-04-12):
如题:联想XiaoXin Air13 Pro 的BIOS某宝买的测试了秒亮。板号A-E011P (我这个机子是REV2.0)
原机故障是加电到0.5左右不显示,在论坛找到的也是不显示随即就买了个.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yODA0MHw2NDQzZTEwOTQ3NzQzYTMzYzY0YThiNzc0MzI0ZGE2ZnwxNzc3MDk0Nzcz&request=yes&_f=.zip

网友:
上面资料出现问题没传好

网友:
刷了不好使,是淘宝给你合成的吧,只针对你的机器好使,我刷了论坛上的一个亮机了.

网友:
我的也是2.0的,刷了第一次开不了机,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0.5   我刷下看看

网友A(2019-05-20):
我的板号,机器型号也是一样的,刷了之后也是不亮,以前是上电掉电,现在能上电0.5几不掉电了,看来还得再接再厉

网友(2019-06-24):
                          我的没有CPU供电试试

网友(2019-08-23):
是秒亮,我的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我的版号有一点不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刷进去点亮

网友(2020-03-17):
不触发,刷了也是一样,打值都正常,哎,没图纸

网友B(2020-04-20):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号,机器型号也是一样的,刷了之后也是不亮,以前是上电掉电,现在能上电0.5几不掉电了,看来还得再 ...

弄红好了没,我这个也是6.0掉电,刷了这个BIOS0.5 不掉,不开机。CPU一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是个好同志,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2.0的 也是0.5左右刷了不亮机不知道 啥原因了

网友(2020-08-02):
只有一个8M的?单写一个很多不亮机,需要写一套

网友(2021-05-18):
这款机器出现 CPU降频 不知道有没有的救 是U 问题 还是缺某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红好了没,我这个也是6.0掉电,刷了这个BIOS0.5 不掉,不开机。CPU一组电压没出来。

我的也是刷了好的BIOS,官网分离和原厂的都不行,原先是0.4瞬间掉电,刷了BIOS后0.6或者0.5不跑马,你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2021-06-25):
双 BIOS   的吗
还是【】哪个

网友:
刷了不触发,和原来故障一样 0.01

网友(2024-03-22):
下载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