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911 键盘怪问题

楼主(2019-04-12):
一台战神911键盘进系统后键盘用不了,比如说W 键 要按住几秒W才能够出来 每个键都是这样的问题。在BIOS 和系统外都正常。内置键盘拔掉用外置键盘也这样。不解

网友:
错了错了错了是雷神 雷神 雷神 雷神

网友:
进pe正常吗........我感觉像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装系统试过了吗装系统试过了吗
装系统试过了吗
装系统试过了吗

网友:
只插USB键盘也是那故障吗

网友:
统一回复 进PE 按键速度正常 1-9上面按住来全部是!@#$ 这样子 系统安装过

网友:
难道是io的问题?,,,,,,,,,,,,,,,,,,,,,,,,,

网友:
忘记和大家说了是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