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不能完全关机

楼主(2019-04-12):
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但无论软关机还是硬关机,都是显示屏灭,但是风扇依然再转,拆机测试硬关之后内存和多个电压依然有电压,下载点位检测O_PWRBTN#_R在按下开机键时电压被拉低,测试O_SLP_S3#_R只有0.75V,ou1r32一边3.3v,另一边0.75。更换上1k电阻后修复。

网友:
O_SLP_S3#这个信号  应该一直有的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信号被拉低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