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它!THINKPAD X260换U记

楼主(2019-04-12):
机型:X260
板号:NM-A531
故障:主板短路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X260本子,说开不了机,插电试机发现大电流,看着这种低压U,未敢随便乱报价,说要检测之后再报价。留机后拆开各种量,没有发现有电容之类短路的嘛,看来死鸡不好捡。最后量电感到到B+的阻值发现PL402直通了,PL402连着PU403,量它发现直通了,型号是81381。拆了PU403之后,B+公共点不短了,量电感有5欧的阻值,看来没有短路,难道又有死鸡捡。

     订一个81381回来装上,通电电流一路小跑0.6A左右,屏幕供电有反应,就是没有图像输出,没有背光,这个死鸡看来跑咯。直接报价更换CPU 750大洋,由于没有图纸和点位,估计这是集显供电,因为有工作电流跳变,只是显示无输出。同行答应维修后开始干活。先把U给干下来,注意别轻意模仿,因为有胶,搞不好就报废了。

       拆下来发现掉了几个无用的点,到料板上拆了一个六代I5一样的CPU,植好焊回。一切完美,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插电,慢感源源不断,经历一阵断电,开机,断电开机之后等半天终于出来了联想LOGO。

     要想得到快感,看来还得合成BIOS。一阵狂鲁,快感终于来了,完美修复。

总结:碰到低压大短的机要小心报价,一个不小心就会CPU挂了,见了N多了。最后补充一下,这个CPU的PL402正常CPU阻值为10-11欧左右,应该是集显的阻值。希望大家看到有用,有用评点分,谢了。

网友A:
这个不好换 有胶

网友:
厉害 我是不敢换

网友:
够细心的,thinkpad取CPU要细心和耐心当然价格不错

网友:
牛啦!,这u不好换呀。我看到这种u我都不敢动。

网友:
合成BIOS的me是哪里找的呢?

网友:
没换过,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换 有胶

不胶,弄熟悉了不胶了

网友:
没啥不敢换的,手头有料板的可以尝试换,如果需要订货的话就要谨慎了!

网友:
技术好,这种U我一般不接。拆胶有什么技巧分享下

网友:
取下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
我怎么就买不到这种好用的料版 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料版

网友:
750有意修的也不多了,毕竟二手本的价格在那摆着,搞一体桥风险也大,有拆机的还好,上全新的得亏,而且马云家的东西也说不清楚

网友:
这个换u,如果去淘宝买的话,需要极大的利润诱惑和勇气

网友B:
偷偷告诉你 tb有个对发主板的 交换特靠谱 联想和ibm的交换不论配置一律4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偷偷告诉你 tb有个对发主板的 交换特靠谱 联想和ibm的交换不论配置一律400左右

分享一下呗,是哪一家啊,回复必须3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呗,是哪一家啊,回复必须30个字

网友:
勇气可嘉,换U风险太高, 一般是新手可能会干的事情。老司机,绝不换U 。老司机们。你们换不换U

网友:
手头有料板的可以尝试换,如果需要订货的话就要谨慎了

网友:
楼主这焊工也是厉害 ,这种U很难搞啊。。。

网友D:
换板比换U还便宜吧?佩服楼主手艺

网友:
U要多少大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板比换U还便宜吧?佩服楼主手艺

这个板好贵的。你去淘宝看看。。。。。。。。。。

网友:
换u这种活就不接了换板吧

网友F:
这家靠不靠普啊 。。。有好多不靠谱的卖家。。

网友:
750要是我这边的话直接不修了,看来楼主是维修市场很好啊。。。。碰到CPU坏的还行想着交换

网友:
没有料板U不敢尝试呀

网友:
这种换U的,除了有技术,还有需要勇气,必须要大于30个字。

网友:
有料板还是可以换一下,要是需要花票子买,还是谨慎点

网友:
不敢换,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好贵的。你去淘宝看看。。。。。。。。。。

淘宝上不是有交换板嘛,前面帖子有个兄弟说了,4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家靠不靠普啊 。。。有好多不靠谱的卖家。。

对发的 你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厉害 我是不敢换 ,代价太大。。。。、、、、、、

网友:
楼主牛。六代的CPU都能换了,厉害哦

网友:
遇到U坏的,都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风险很大的

网友:
牛啦!,这u不好换呀。我看到这种u我都不敢动    都是交换主板

网友:
碰到这种CPU坏的都直接报换主板 修的话成本太高还不一定能修好 不如直接换主板省事

网友:
这种供电芯片要谨慎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不过相信下半年会遇到很多,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看,感谢分享

网友:
换u  要报得起价格才行哦

网友:
  我一般不冒这么大风险   手头有料板的可以尝试换,如果需要订货的话就要谨慎了

网友:
技术真牛,这种U,真的很难换的,报废率太高。能换好的,佩服!请问是用什么BGA设备换的?

网友:
你们都是大牛啊,换U分分钟啊,我啥时候才能到你们的技术啊,羡慕死你们了~~~

网友:
一般换这种U的事儿我不想搞,除非价格非常到位。容易碰到坏的

网友(2020-06-02):
这种U挺多坏的,INTEL U现在水平差很多,以前机器那有多少坏的

网友:
盘的不错, 恭喜 。。。。。。。。。。。

网友:
牛B的技术,顺便赚点分走人

网友:
打胶CPU,技术nb

网友:
有确定CPU是好的料板可以弄,买新的风险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