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换下层后 开机60毫安 定住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9-04-13):
哎 换了下层 基带cpu wifi 基带码片搬过去 希望我没搞错基带码片 一个四角的 叫 eprom 英特尔的x  现在上层全部贴合好后开机60毫安左右定住 屏幕不亮  原来没搬下层的时候贴合好是不触摸  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A:
单独上层也能开机的,不能触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上层也能开机的,不能触摸而已

不可以的 可能是英特尔的x吧 单上层不可以开机  上层没有问题 已经重新贴合修好了 有颗锡珠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