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教各位大牛高手此屏还能修好啊?

楼主(2019-04-13):
新人报道!

三星的LN40A500T1F,开机后画面如下图,有那种油画油渍的感觉,请教各位大牛高手此屏还能修好吗?

网友A:
这种可以修啊,只要不是屏碎都能修,见过别人换偏光片跟里面白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修啊,只要不是屏碎都能修,见过别人换偏光片跟里面白膜的

听着就感觉很难的样子,完全不会啊!哈哈

网友B:
只要液晶不烂不漏液基本都能修好,就看价位了

网友C:
从图像上去好像是屏的信号缺失,你可以处理一下LVDS排线试试,不行就换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像上去好像是屏的信号缺失,你可以处理一下LVDS排线试试,不行就换逻辑板

屏线老化接触不良 或者 逻辑板故障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液晶不烂不漏液基本都能修好,就看价位了

嗯嗯,主要还是要排除液晶屏本身的故障!打算去弄个万能板试试屏

网友:
简单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屏线问题。不排除其它问题

网友D:
屏线老化接触不良或者逻辑板故障,可能XD很大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大师们的好建议!回头弄完来更新结果!

网友:
先刷机,排除软件问题;逻辑板的伽玛电压也可导致这个问题,屏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有单独逻辑板的可以修修看的,三星屏发白坏逻辑板的很多。

网友:
先进总线调整屏参看看,不行更换逻辑板,不行基本基本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老化接触不良或者逻辑板故障,可能XD很大

请问楼上这位高手,XD很大是啥意思?

网友:
楼上几位已经分析很透彻,屏参和逻辑板先排除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先到总线中调节一下屏参看看?

网友:
好的,真心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建议!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希望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