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优雅a460-i3不出cpu电压电流0.2a

楼主(2019-04-13):
神舟优雅a460-i3板号H54F  REV2.0不出cpu电压,cpu供电芯片isl6261工作条件满足,vdd,vron等都有。起初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cpu电压有出来,也可以开机,过一会儿没多久再开机又是一样故障。初步判断可能是加热到cpu周围引起的能开机,冷却后就不行!于是怀疑pwm电路,看见cpu是一相供电模式,有一个330uf滤波电容,波形也懒得打了,直接把这一相pwm电路上MOS管和电容依次换掉再说。  换到330uf滤波电容后测试正常了 简单维修,老司机绕道!

网友:
神舟优雅a460不出CPU电压,那就是330uf滤波电容么有波形,换个330uf滤波电容就可以叻、、

网友:
楼主厉害,电路理解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老司机啊,加热可以出供电的首选就是搞电容!

网友:
945双桥一代atom, 老值钱了

网友:
大神,技术熟练,策略扎实,高。

网友:
要是楼主把示波器那段写出来  感觉会很火。。。

网友:
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很好 很棒

网友:
这就秒杀了

网友:
330uf滤波电容不良,引起CPU供电电压不稳

网友:
我有一个本是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不显示时CPU电压也出来了 没思路了

网友:
MOS管 或者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

。。。。

网友:
滤波电容导致???记住~~~

网友A:
楼主生意肯定不好。这么老的电脑都修。哈哈。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肯定不好。这么老的电脑都修。哈哈。不过修好就行。

不能这么说,20年前的老电脑我还修吧,维修费照样收几百,新干的还一定会修呢!咱的挣的是维修费,价格合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