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1台联想Y470短路,上电自动触发0.175

楼主(2019-04-13):
无3.3V 5V  3.3-5V上下管发热,量上下管也没有坏,测量各大电压没有短路。本人技术有限,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断开3v 5v后面看下哦,可以帮助你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3v 5v后面看下哦,可以帮助你判断

断了。量无短路................

网友:
管子阻值正常吗?

网友:
看 看 bst电压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3v5v是不应该能触发到你那个电流的,你看下是不是根本没触发,只是19v漏电、、、、、

网友:
放弃了。技术有限................................

网友:
这个电流也可能是没触发,查下线性3V/5V

网友:
后面查到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