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过水开机跳变到85左右电流变为0无限重复

楼主(2019-04-13):
6Sp进过水开始接电漏电,拆开清理后不漏电,能触发,开机跳变到85左右电流变为0无限重复,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查I2C总线,一般直接干显示IC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2C总线,一般直接干显示IC就行了

感谢,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2C总线,一般直接干显示IC就行了

  我测了是I2C0_AP_SDA短路了,该怎么办这路能烧吗,用多少电压烧?显视触摸供电IC U4000取下了,还是短路,背光供电IC的问题吗?

网友:
I2C0_AP_SDA不要烧!!!
跟它相关的总共也就显示、背光、电源IC、CPU,进水腐蚀的地方先排除。

网友:
是背光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