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9-04-13):
没有找到主板图纸,本子开机不显示,测到内存和CPU电压没出来,内存MOS管控制极没电压,芯片型号是51716。查了一下芯片资料,看不太懂,lz是新手,理论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
12脚应该是芯片的供电吧?有5V。
16 17是开启信号?有3v 5v
6脚基准电压有1.8v
11 14上下管控制级均没有电压
是芯片坏了,还是芯片工作条件不足呢?

网友:
若阻值正常 建议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