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开机不显

楼主(2019-04-13):
DELL的,1476开机不显,风扇狂转,有谁知道的什么问题

网友:
求助建议多写点实际测量数据 便于分析

网友:
        先量下每个电感是不是都有电压,

网友:
此现在应该是跑显卡或跑内存,现在先查查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