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一声报警 不过内存 求助。。。。。。。。

楼主(2019-04-13):
A1278 2010中
MC374 820-2879-B

一声报警,每3秒一次,连续不断,

电流上到1A左右,不掉电,

插不插内存情况一样,电流也一样,应该就是没过内存,

各大电压基本正常,没明显短路,内存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补充,SMC换过,BIOS刷过,应该都可以排除,,,,,,,,,,,,,

网友:
SMBus总线电压也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看看有内存过没过

网友:
内存槽看看有空焊或断线的没

网友:
内存不过的故障比较难修。

网友: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一声报警,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

网友A:
一声也是内存问题,修过几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声也是内存问题,修过几例

具体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B:
这个板 北桥空焊得多。。。还有些是桥掉点的。修了很多   打内存槽二极值 有些可以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北桥空焊得多。。。还有些是桥掉点的。修了很多   打内存槽二极值 有些可以量到。

打值卡,测了阻值正常的。。。。。。。。。。。。。。。。

网友:
一声报警,和三声报警有什么区别????????????

网友:
声报警,和三声报警有什么区别?????

网友:
苹果表示没怎么修过  不太懂   楼主有情况记得 说一声

网友C:
这种条件都正常 只能拼命刷BIOS了  各种刷

网友D:
    仔细看看内存复位有没?

网友E:
1声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查一下各大电压
3声是不过内存
会无限重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条件都正常 只能拼命刷BIOS了  各种刷

刷过几个了,基本应该可以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内存复位有没?

有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声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查一下各大电压
3声是不过内存
会无限重启吗

各大电压正常,内存复位正常,
不会无限重启,插不插内存一个症状,3秒一声报警,电流大约1A

网友:
一声应该是内存没检测到吧,具体看内存总线波形

网友:
还是内存那一块问题,把它查完肯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