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urface PRO4 平板不开机维修之瞎猫碰到死耗子

楼主(2019-04-13):
商家来拿一台,苏菲PRO4 ,说是不开机,问了几家都不敢拆,后来拿来给我看。网上一搜拆机教程,都说这屏很容易拆坏。这种情况一般都要给客户说风险,要不然碎了还自己掏腰包,好大几百呢。客户同意拆碎了就算了,毕竟问了这么多家都不修。
这下就可以放心的拆了,但是真正拆的时候也没这么难拆,主要是胆大心细,先用吹风加热,然后用很薄的塑料片,我用的是装内存条盒子的塑料,边加热边划,切记不要划太里面了,在右边有触摸屏排线。也不要太用力。
拆开之后,看到都都头疼,先大概测量电压,主板除了接口有12v,什么电压都没,在测量阻值,在网上有人发的阻值图,量到图片中标记的芯片时候,阻值只有0欧,拆开芯片电容这些还是短路,心想烧鸡看看,接上烧鸡,竟然没电流,正常情况应该大电流啊,然后在量阻值,竟然好了,维修到此结束,是不是遇到死耗子了,哈哈   微软的机器资料太少了,这是我网上找的的一些资料,方便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给我加分!

网友:
难拆的机子需要勇气。。。

网友:
很多短路一烧就烧断开了。。。

网友A:
主板在显示屏后面吗还是在键盘下面

网友:
厉害的很呐,我上次拆那个PRO3,手上那个拆机片太厚了,拆上面的时候还好,一拐弯到喇叭那里,咔。。。。。,哎,之前也没报碎屏风险,最后换了个屏好了,幸亏最后的故障就是屏问题,如果是板子上的问题,那我这个打工仔就要大出血了了

网友:
盲修最难修,除非客户价格给得起,不然太麻烦了

网友:
这也行,觉得还是需要多测试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管他用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在显示屏后面吗还是在键盘下面

屏下面

网友:
是触摸屏吧

网友:
这个机器屏幕玻璃老薄了,感觉比ipad的玻璃薄一半都有,来换碎屏的一个顾客据说是用手抓着屏幕拇指压在屏幕中间抓住机器另一只手打开支撑架时屏幕就这么碎了。不管碎屏还是好屏每次我都是拆到喇叭哪里裂了,只成功完好拆下过一张屏没碎,花了四个多小时不停的加热然后打酒精再把卡片往前一定几毫米。

网友:
我很怀疑这机器,估计会返修,最好要测测好,最怕这种突然好的机器,只能说不稳定,需要花时间测试的。

网友:
一台烂苹果机子与你“修好”的方法一样只是现在回来了有摊到手里的感觉,

网友:
拆坏一个小米note屏幕的路过

网友B:
嘿呀,想不到还真有人用到我测的阻值了。可惜自己测完都没再修surfac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呀,想不到还真有人用到我测的阻值了。可惜自己测完都没再修surface了

还真感谢你的图,要不然还真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呀,想不到还真有人用到我测的阻值了。可惜自己测完都没再修surface了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充电到百分之49 就显示未充电,放点低于百分之49 ,就可以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
二极管最好给客户装上,不然后期如果烧的话,会死一片。

网友:
这个屏幕拆破了,就等于机器报废了!屏幕有闪屏通病,市面上就没有好货可以换!

网友:
胆大心细,叫我拆,肯定不敢。
风险说到前面还是保险

网友:
感谢留住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一直没搞清楚Pro4为什么总有不开机的,现在看来,也许是主板温度太高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充电到百分之49 就显示未充电,放点低于百分之49 ,就可以显示正在充电,

这个好像是电池问题,遇到过一次,然后客户去退了,买的二手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电池问题,遇到过一次,然后客户去退了,买的二手机器

给客户说了,拆机有风险,现在可以用就将就用 没多大问题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我就想到被我拆破过的那个,都是泪

网友:
这个机器我曾经换屏,被自己搞坏掉一个屏,这个屏死贵死贵的

网友:
楼主机器最后返修了么  我遇到个一样的机器。。。。一样的现象

网友:
楼主 这个nb 啊   运气好 技术够硬

网友:
估计是短路的地方直接烧开了

网友(2019-07-10):
刚刚也是遇到 一台跟你一样的, 非常感谢你的 努力  谢谢

网友D(2021-05-30):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充电到百分之49 就显示未充电,放点低于百分之49 ,就可以显示正在充电,

进UEFI改个设置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充电到百分之49 就显示未充电,放点低于百分之49 ,就可以显示正在充电,

Enable battery limit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