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联想IH61M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4-13):
小白联想IH61M不开机维修
各位大神不要笑话,本人硬件维修小白,不喜勿喷。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联想电脑,故障为开机无反应。
首先打开电脑机盖更换电脑电源,开机故障依旧无反应。粗略判断为开机电路故障。
第二步拆下主板,型号为IH61M  REV1.0
第三查找电路图,找到5VSB转换为3VSB待机电压,如下图
测得U5220v  30v 50v  60v。查看电路图发现第2,3,5脚都是5VSB提供电压于是从ATX电源5VSB直接飞线给U522,3,5脚。
飞好线通上电测PCI-E  B10脚有了3.3V电压。
直接短接开关针,听到滴滴两声主板顺利开机。

各位师兄弟帮忙加分!

新建 DOC 文档.doc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不过现在很多这种主板都不怎么维修了。不值钱了 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这个也太谦虚了,楼主不是小白嘛

网友:
这机器对的最多就是BIoS,在有问题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开关针无电压,有图好分析,分享图纸啊

网友:
这种板子换的话最划算,换板子稳定,然后坏的还能卖上价

网友:
这种板子换的话最划算,换板子稳定,然后坏的还能卖上价
开关针无电压,有图好分析,分享图纸啊

网友:
不好意思   忘记分享图纸了   今天补上

IH61M MS-7687 Rev 1.0.pdf

网友:
这板子,用线直联两外也可以,,,,,,,,,,,,,

网友:
这个好的论理分析算小白的话,那么我就算白痴了

网友:
Bios有么,我也出问题了,能提供一个么,570037634@qq.com.谢谢了

网友:
这种板子换的话最划算有图好分析,分享图纸啊

网友:
有电路图怎么不修好原电路,,,,,这样有不有问题啊

网友:
开关针无电压,发个图,就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