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9-04-13):
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跑数掉电,首先怀疑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经检查发现,集显供电起来了就会掉电,是不是集显供电或者pg的问题呢,强行拉pg,还是掉,cpu也换了,照旧,后来量到edid信号有波形,马上想到了,会不会先发出3.3v屏供电呢,果然屏供电爆电容的,拆掉电容后修复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见 。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种问题都被你遇到了。只能说你运气不错。这种问题实在是太少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坏的,一般BiOS坏的最多

网友:
屏导致的???第一次见到。。。那3.3V供电的屏供电测了有没有呢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这种掉电的问题,还要测量一下屏供电的阻值。

网友:
可以问下EDID是什么信号吗.怎么会联想到屏3.3V呢

网友:
''后来量到edid信号有波形,马上想到了,会不会先发出3.3v屏供电呢,果然屏供电爆电容的,拆掉电容后修复''这句话理解有点吃力,中间一句是不是怀疑3.3V屏供电引起掉电。所以建议中间一句修改一下较好。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A:
掉电是最难修的,没有之一

网友:
我看见华硕的机器就头疼 难修的一笔  主要是技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是最难修的,没有之一

充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