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不亮屏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9-04-13):
一台12年生产的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现在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不亮屏同时触摸显卡及附近温升比较高,然后出现报警滴的一声过一会儿又滴的一声。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的让人无法给你好的建议啊。至少你要说下主板各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没有换过内存 CPU等试机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的让人无法给你好的建议啊。至少你要说下主板各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没有换过内存 CPU等试机  ...

各路电感电压正常,内存试过也是OK的,CPU找不到就没有试,对了,还刷了BIOS和EC都没解决。

网友:
还是先找一份图纸,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B:
          你试下外接有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外接有没有显示

加焊了一下南侨和显卡,能开机,有开机音,但是没显示。

网友:
刷完EC,不小心把旁边的R640干掉了,彻底不知到咋办了,有没有可代替的?
可以确定100%是显卡坏了,因 为开机报警显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