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M-A681 机器屏暗

楼主(2019-04-1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机器,主板型号是NM-A681。开机显示屏暗,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会的兄弟教 下了。
主板
联想

网友:
屏供电的条件查下

网友:
先最基本判断下 比如先排除屏的问题 在查条件

网友(2019-06-28):
感谢各位,最后换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