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48A710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13):
TCL D48A710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D48A710

  机芯:MT07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通电看打印信息如下:

  根据打印信息来看,是程序不正常,测量EMMC及主芯片供电均正常,首先抄写BOOT,但发现无法联机,于是更换U701 8G EMMC,重新联机正常,抄BOOT,再强制升级,OK。至此,TCL D48A710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维修结果:说明EMMC损坏,造成内部数据不正常。

网友:
这个吊  这个吊

网友:
不能联机,换EMMC,再升级程序,简单明了。佩服!

网友:
亲,有夏普的U盘刷机教程吗,我有个机器死活刷不进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通电看打印信息”,谢谢!麻烦教一下方法。

网友:
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了。。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9-06-13):
楼主是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来打印信息的啊?

网友:
把数据上传啊

网友:
楼主数据上传就 好 了
造福群友吗

网友:
技术精湛,思路明确,点赞

网友:
不能联机,换EMMC,再升级程序,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