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W530白屏维修

楼主(2019-04-14):
接机W530开机LOGO正常,进桌面就白屏了,有时候又是可以进桌面的,大部分时间是进桌面就白屏的,外接显示也是进桌面后就卡死了,直接拆机 ,加热显卡,再接电源,开机电流到1.1到1.2掉电了,不亮机了,以为是内存没有插好,重新插内存也是一样的问题,客人拿来的时候还是会点亮的,现在不亮了,心里有点发毛了,有点晕了,难道是显卡吹坏了吗。这个是加了黑胶的显卡,不好搞的,但是我只是简单的加热了一下,不应该坏的。放一边想想再说吧。
第二天了,再试一下机器吧,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装上电池,竟然开机亮屏了,再插上电源,开机到快要亮机的时候,电流表的电流一下掉到了0.0023,但是机器是亮机了,因为我插了电池的,现在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机器是认电源的,我的可调电源是10A的,主板还是不认,开到过内存就会掉电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如果电池没有电,客人又没有拿电源来,这个机器估计我是修不好了。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导致的这个问题。有待好好的分析。机器关机后是可以正常充电的,但是开机后,开到快亮机的时候4位显示的可调电源就看不到电流了,见图: 发这个贴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有很多的笔记本用可调电源不能开机的,就算是10A的电源也是有可能开不亮机的,我也有遇到了好多台了,差点还修坏了机器,不知道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有的机器电源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电流检测的,不知道主板是怎么检测适配器的,有点不懂了,望大神解惑,指点迷津,感谢!回到正题,就是开始的白屏的问题,我装好也后,也不白屏了,我也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加焊了显卡好的,还是不是,反正是不白屏了,测试几天看结果,有什么问题再分享给大家,感谢!!!
各位大神,如果我发现的问题,与你们的维修不同,请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
下次遇见就可以秒杀了啊

网友:
老傅都搞不明白,我们这样小白更加搞不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A:
之所以过内存才掉电,我估计应该是ec或桥,在过内存后才会被完全配置脚位,所以,重点查ACOFF,还有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和适配器中间针相关的几个

网友B:
我觉得不开机和电源没关系吧?转接头识别而已,除非typeC协议的

网友C:
这款联想不带中间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开机和电源没关系吧?转接头识别而已,除非typeC协议的

你认为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有机会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联想不带中间针吧,

这款是THINKPAD的,大的黄接口,中间有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过内存才掉电,我估计应该是ec或桥,在过内存后才会被完全配置脚位,所以,重点查ACOFF,还有适配器 ...

我遇到的,有的机器还是没有中间针的,也会开机掉电!

网友:
同意楼主,上次我就遇到过一台宏基用可调电源不能开机,差点害死我。

网友:
这机子放电以后就这样的,装好小电池开机让它掉3次,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以后得注意维修电源的问题,最好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以后每种原装适配器都要备一个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HP机器用维修电源检测不到适配器走了很多弯路最后还是用原装适配器才能检测到

网友:
这个可能过几天又白屏了,很有可能,,

网友:
我用的龙威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我有两台  换成兆信的就可以

网友D:
我这有台W530内存插槽1和2是好的,3和4任意一个插上就不能开机

网友:
可能没修好,过几天够见分晓。没返修的话及时反馈,谢谢

网友E:
这个笔记本一定要用原装电源,不然开机不正常,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也犯了这样问题,还有这个机器不能双卡交火,当时我是换了主板才这样的,不接屏线正常,接了屏线不能装双显卡驱动,这个是因为BIOS问题

网友:
好多游戏本电源功率都可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台W530内存插槽1和2是好的,3和4任意一个插上就不能开机

大师有试过吗,用可调电源接入,不要装电池,可以开机吗?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笔记本一定要用原装电源,不然开机不正常,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也犯了这样问题,还有这个机器不能双卡交 ...

大师:我这个白屏的问题,你认为是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带有电源适配器检测接口,用可调电源是不开机的。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稳压电源不能开机的案列,估计是修的少吧。

网友:
ThinkPad的笔记本,中间插针是适配器功率检测,中间插针与地线之间电阻的不同代表适配器功率的大小。w系列应该用的是110W的电源适配器。 我是小白,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G:
白屏不就是没有屏供电嘛会不会屏供电的转换管不良。当然显卡本身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白屏不就是没有屏供电嘛会不会屏供电的转换管不良。当然显卡本身也是有可能的。

白屏的时候已经有测试过了,屏的供电,是正常的,屏也是换过的,屏幕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屏的时候已经有测试过了,屏的供电,是正常的,屏也是换过的,屏幕正常的!

那这个故障确实是比较奇怪了。是纯白的吗?还是有些斑的那种。是在屏上测的屏供电还是在主板上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屏的时候已经有测试过了,屏的供电,是正常的,屏也是换过的,屏幕正常的!

是在白屏的时候,屏上测试的电压,电压是正常的。屏幕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有试过吗,用可调电源接入,不要装电池,可以开机吗?会不会掉电?

测试过的,就是不装电池,开机电流到快过内存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H:
W530是方口不?方口五针里有一个功率检测信号,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W530是方口不?方口五针里有一个功率检测信号,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这个是大黄圆口的,中间带针的。

网友:
惠普的暗夜精灵就有这个毛病,用适配器才能开机

网友:
这机器吧R715电阻接地就可以用可调电源维修了,能正常使用 ,修好后复原。

网友:
目前,市面上2,3百元的可调电源都质量不太好,我就有3个可调电源。为的就是怕机器挑电源,现在电源质量做的真的太差。没办法。如果好点的电源又太贵,所以只能各个牌子买一个。机器挑电源的时候换一个。就是照样搞的。一般问题还是在纹波系数不合格。纹波太大。,而不是什么电流不够或者电压不够。说白了就是是直流电的纯净度不够,也就是干扰太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大黄圆口的,中间带针的。

哦,圆口没遇到过,只修过方口带功率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