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CPE795GA0DX和NCPE885GA0DX代换问题

楼主(2019-04-14):
在E420机器上,原机EC型号是NCPE795GA0DX,用NCPE885GA0DX替换,开关机正常,键盘正常,休眠未测试。开机进系统后运行一切正常,但进系统后风扇常转,每次关机后再开机或者重启的话,会有一次“Thermal Sensing Error”报错后关机,翻译过来意思是“热传感错误”,再次触发可以正常进系统。换回原EC型号一切正常。
机器原故障是插键盘不触发,有时暗屏,换新键盘后个别键失灵。换新EC插原来的键盘又是这样,测量键盘接口引脚阻值,有三角测不到。最后结论是插原来的键盘会导致EC异常,而损坏。后来换EC和键盘解决。

网友:
这个修的很难受吧,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