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用TL866 2 PLUS 刷 KB9022失败,谁用过

楼主(2019-04-14):
没有转接板就用这种方式没取下KB9022,操作时也没报错读出来的数据是FFFFFFFFF,写的时候也没报错;根据读的情况就不知道写进去的情况咋样了。

网友A:
应该没有正确识别到吧 问问珠峰电子

网友:
可以直接  接线看看呀、、、、、、

网友B:
只有809支持,你这个不支持,,,,,

网友C:
怎么不用RT809F 呀,TL866 我感觉没RT专业

网友:
电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正确识别到吧 问问珠峰电子

识别到了看了说明操作也是对的,只是第一次用这个编程器细节有可能没把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RT809F 呀,TL866 我感觉没RT专业

890F也是时不时出点小问题一样一样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809支持,你这个不支持,,,,,

这个新版2代编程器支持是支持,估计是第一次用它写这个芯片我的细节没做好。

网友:
我都是淘宝买的EC

网友D:
莫说了,本来怕麻烦就在马云家买了个剪板的哪知道直接是短路的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说了,本来怕麻烦就在马云家买了个剪板的哪知道直接是短路的坏芯片。

我也遇到过,剪板的,上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