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小白第一次修苹果,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9-04-14):
小县城第一次接手同行一个苹果A1466笔记本,不开机,拆机检测到PP3V42_G3H短路,用烧鸡大发烧到EC发烫,把EC去掉,阻值恢复正常,网上订了块料板还没到货。但是现在测L7095电感输出14V,想问你各位大神,现在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已经把L7095电感取了,都不敢上了。

网友A:
wo我靠,电感 去掉?   你看下 FB 那 分压电阻 看一哈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o我靠,电感 去掉?   你看下 FB 那 分压电阻 看一哈哦

那我现在不上EC,把电感装上,可以通电吗?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现在不上EC,把电感装上,可以通电吗?

检查 FB 分压电阻       你这个电压不对

网友C:
通病,反馈电阻出问题了,二个电阻换掉。。。

网友:
检查1脚上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FB 分压电阻       你这个电压不对

好的,我现在把电感装上了,电压有5.5V,和EC没装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反馈电阻出问题了,二个电阻换掉。。。

是不是就算不装EC,也应该出来3.4v对吗?

网友D:
怎么样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搞好了吗?????????????????

没有,只有等料板先把3.4v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FB 分压电阻       你这个电压不对

呵呵   看图纸   是多少    看看EC 的供电

网友E:
料板到了 把3.42的整个电路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料板到了 把3.42的整个电路搬过去

好注意,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苹果电脑 还是很陌生 现在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看图纸 这个是3.42输出电感  朋友   14V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反馈电阻出问题了,二个电阻换掉。。。

通病电压可没有14V   朋友  你记错了吧

网友:
不要换上去,一定烧的,这个是输出3.42v的,还有你是购买料板吧,ec带程序的

网友F:
先修好正常电压  没有smc应该输出也是正常的  修好后再上芯片

网友:
学习学习.虽然看不懂学习学习.虽然看不懂

网友G:
先换U7090再查U7090一脚的分压电阻和电容,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查一脚的分压电阻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先换U7090再查U7090一脚的分压电阻和电容,换了就会好的。

好的,是不是不上EC,这个3.4V电压也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修好正常电压  没有smc应该输出也是正常的  修好后再上芯片

好的,谢谢版主,等料板回来了在和大家分享进程

网友:
反馈电阻坏了吧

网友:
这种变14V的故障率挺高的,修过好几次。先修好电压再去更换EC EC最好是料板拆

网友H:
3,42v  这个电压很关键的。你最好找料板 整体 把 3.4v 电路都换过去。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笔记本已经修好了,最后换了一个LT3470芯片,3.4V就正常了,最后换上发回来的EC,成功亮机。第一次完成苹果笔记本维修,非常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料板到了 把3.42的整个电路搬过去

已经修好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已经修好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H:
3,42v  这个电压很关键的。你最好找料板 整体 把 3.4v 电路都换过去。

已经修好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这个应该先修好正常电压 然后在查芯片这些 不能凭感觉走

网友:
小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是不是不上EC,这个3.4V电压也会出来?

是的,没有问题的,,EC没有烧坏,

网友:
修过两台,吹热了就好了,凉了就不行,最后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厉害  维修苹果笔记本主板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