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16G扩容32G完整流程

楼主(2019-04-14):
扩容前16G。

第一步 备份资料后用爱思先刷一遍系统。没有报错进行下一步 拆机。

接下来就是。风枪260度除硬盘边胶。380度拆硬盘。读出原16G硬盘底层。

处理好焊盘。新硬盘写入读出的底层文件。

新硬盘植好锡。380度装回主板。

刷机完成

最后激活  到此结束。

网友A:
硬盘底层指的是哪部分?几码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看着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底层指的是哪部分?几码又是怎么回事呢?

底层主要是写原机的序列号 蓝牙 WiFi 蜂窝地址,错了无法激活, 码片是7 8X系列 感光码片,震动码片,基带码片丢失,修复更换是才用到的

网友B:
硬盘仪器多少钱买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仪器多少钱买的?好用吗

编程器用着还可以,价钱19xx 东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底层指的是哪部分?几码又是怎么回事呢?

底层是手机型号,码是(序列号,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