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2-SI 3.0跑15代码

楼主(2019-04-14):
查供电,总线,复位,正常,查Q35供电1.35发现问题,这是ME的供电图纸为Vcc1-05-pch

在电池座下面

换了r191正常亮机,实测电压1.1V,维修结束

网友:
现在的板子就是小电阻坏的多                   没图纸的不好修

网友:
分压电阻出问题引起的,没有图纸真还不好找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不知道这么修 能收多少皮呢楼主

网友A:
点位置可以提供下吗,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置可以提供下吗,找半天没找到,

不知道你发上来。点位我有,试了好久,发不上来

网友:
楼主。板号写错了。 应该是
GA-B85M-D2v-SI 3.0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不知道这么修 能收多少

网友:
有时间就搞搞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1新板子好多图纸都没有

网友:
新板没有图没有点位的确很难修好。而且台板收费很低,只有在手上没事的时候去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