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E42-80 DA0LV6MB6F0 REV F 独显7代 屏蔽板载内存BIOS

楼主(2019-04-14):
型号:E42-80

版号:DA0LV6MB6F0 REV F 独显7代

故障:进水

今天早上刚上班来一台E42-80 触发掉电  拆开发现板载内存附近进水,板载内存正好在触摸板左右键下方。洗刷刷后。加电不显示,简单测量板载内存没有短路。第一想法就是板载内存坏了。通过BIOS把板载内存屏蔽以后,加一条内存测试亮机。 E42-80 DA0LV6MB6F0 REV F 独显7代

网友(点评):
能否告知下4代内存 开头代码

网友(点评):
查到了 23100c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确实让我很佩服,谢谢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成功帮我解决一难题,谢谢了。

网友A:
不错,内存颗粒短路,拆掉了短路的那一颗,刷这个屏蔽板载的BIOS,插独立内存一切正常,秒亮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错,内存颗粒短路,拆掉了短路的那一颗,刷这个屏蔽板载的BIOS,插独立内存一切正常,秒亮机

但是进系统测试了一下,差不多半小时之内会关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这个开屏有点闪,刷了好几个都不亮,楼主这个就亮了。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A:
但是进系统测试了一下,差不多半小时之内会关机

BIOS 改的不对  所以用30分钟掉电

网友B(2019-07-10):
经本人测试,屏幕闪,可能是因为内存颗粒相关的问题
刷过很多BIOS都不亮,其中有一个亮了,过一会就马上闪屏,类似花屏那种,刷了楼主的BIOS,机器就正常亮机了,看来以后这机子的板载内存颗粒坏的肯定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经本人测试,屏幕闪,可能是因为内存颗粒相关的问题
刷过很多BIOS都不亮,其中有一个亮了,过一会就马上闪 ...

今天有测试了,发现不行,依然花屏,但是奇怪的是,其他BIOS刷上都不显示,这个BIOS刷上,至少能亮机,虽然开机十分钟左右还是会花屏死机,有哪位大佬给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2019-11-10):
这个BIOS是好的,我没有拆内存颗粒,只刷了这个,再加根内存条就可以了,以前的故障是装不了系统,每次都卡在系统的地方,

网友:
我的电脑型号是V310-15ISK 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C:
昨天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屏蔽内存,开机也快。今天 测试的时候发现触摸板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屏蔽内存,开机也快。今天 测试的时候发现触摸板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BIOS的问 ...

是BIOS问题 你可以把原机备份的发给我 我给你合成

网友(2020-01-04):
这bios太好用了。我的主板是灰屏。刷了您的bios,再加上一条内存,就好了。感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发财。

网友:
我刷完,机器一切正常,没有半小时掉电的问题。也没有触摸板不灵的问题。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测试了,发现不行,依然花屏,但是奇怪的是,其他BIOS刷上都不显示,这个BIOS刷上,至少能亮机,虽 ...

CPU  坏了吧

网友:
我一台e42-80的机器用板载内存可以,加内存不亮,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你这集显和独显bios是通用的吧

网友(2020-07-01):
秒亮机 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2021-02-03):
BIOS是好的,开机秒亮,板载内存屏蔽了,加分必须的。

网友(2022-01-27):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屏蔽的吗?

网友(2022-04-06):
本人测试,這個也屏幕闪

网友(2024-05-13):
学习这刷了可以用!六代刷七代BIOS,出现电池不能充电,甚至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