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4L 不触发

楼主(2019-04-14):
开机无待机电压,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无,PQ8801电压无,根据点位图找到PR8809 无电压,最后确认待机芯片4脚脱焊,补焊亮机. 板号:X455LJ REV:3.1 BIOS没备份,论坛有很多。 新手发贴,不懂勿怪。

网友A:
脱焊的都有  捡大便宜了

网友B:
不一定是他脱焊吧  不知能坚持多久不返修

网友:
4脚是VIN吧。华硕的机器问题还蛮多的,现在好多走是板载硬盘了,换硬盘都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焊的都有  捡大便宜了

也可能是保护隔离了,捡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他脱焊吧  不知能坚持多久不返修

也是啊

网友:
呵呵,快准 狠呀,不错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多谢分享 这个 还没遇见过

网友:
脱焊??难不成,这个电阻腐蚀了吗?   如果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其它部位受热引起的回光返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很到位,支持下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是充电芯片,不是待机芯片呀,楼主没搞错吧?

网友:
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无,PQ8801电压无,根据点位图找到PR8809 无电压 理论扎实修机就是快呀

网友:
还没遇到

网友:
现在应该很少有虚汗了吧,应该是漏电导致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不会让我遇到呀……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捡死鱼就是开心 哈哈哈

网友:
没遇到 下次看看能遇到吗

网友:
公共点没电,那么之这个应该是充电芯片吧,4脚空焊,加焊就好,说不定要返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