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POPEYE-H61-UATX 1.00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14):
一块HP H-POPEYE-H61-UATX 1.00上电不跑码,检测各点电压都有唯独CPU供电00,借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65273-1-1.html帖子测各点电压

CPU供电采用NCP6151,参照H61MXL-K 主板CPU供电图纸,测10脚12脚电压正常,9脚开启信号没有电压,

跑线路追到这个信号受控PQ743和PQ381见实物图片,通电测两个管子的G级都是低电平,管子截止不应该拉低NCP6151  9脚的EN信号,怀疑EN的上拉电阻损坏

跑线路发现这个信号是一个电阻直接由3.3VCC上拉供给,具体位置如图,因没图纸没元件编号只能标位置了
摘下来测量这个电阻 已无穷大,从板料随便摘了一个6.8K的电阻换上通电测试跑马亮机。到此修复。
付亮机图片

网友:
新手学习了,谢谢老铁!

网友(2019-07-02):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但是3V上拉电压过不去 短接过去也没有CPU供电
  换了电阻另外一端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2020-08-20):
请教一下这个板的出电顺序吗?

网友A(2023-09-04):
图纸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以发一下吗

这个板号没有图纸,我借鉴H61MXL-K图纸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