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11通病加不触发

楼主(2019-04-14):
CFT311客户第一次来是通病电容引起的不显示,搞好之后,客户第二天又过来了,这次是按开关没有反应,还以为是开关的问题没想到不是的,想一下是不是那个电容拆了没有安装上去的原因,就装了一个电容上去,也不行,突然看到通病电容下面那个电容也发每了,
然后这个电容也拆掉去,须利触发,OK

网友A:
这都已经通病都不能通病了的,没什么意思

网友:
各个功能都正常吗?有没有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已经通病都不能通病了的,没什么意思

论坛一大把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人整天发这些干嘛,一点都不新鲜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自己认真看那些发的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那就就是捡钱了  这样的机器一天搞个十几个没问题

网友(2019-05-18):
这个不是通病 ,不显是通病,不触发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不?

网友:
不显是通病                                  `

网友:
这个捡钱的。。。。。。。。。。。。。。。。。。。。。

网友B:
这个确实是通病,用的这个CPU的都这样

网友:
                                      这个还算比较好搞了。

网友C:
高手!我修的这台和你的故障一样,本来去年修的是不显,搞好后,顾客拿 回家用过几次,就丢在那里了,这次拿来,开机无反应,测得开关有电压,看了你的贴 子,那小电容也发霉了,拆了,果然触 发通电显了。联想垃圾

网友:
这个桥好像都喜欢坏这里

网友:
是拆掉哪两个电容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我修的这台和你的故障一样,本来去年修的是不显,搞好后,顾客拿 回家用过几次,就丢在那里了,这次 ...

看了我的贴子修好一个机器,也不帮我加两分啊?

网友(2019-07-13):
好久好久就有的通病了,论坛里有的

网友:
这个不触发,不显示都是电容发霉导致,通病了

网友:
发发也挺好,多看几遍加深印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通病,用的这个CPU的都这样

是CPU上用海绵垫子的都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