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1 BIOS问题

楼主(2019-04-14):
V星B75MA-E31 这板子客户拿过来跑马跑完了,显示屏亮一下, 就自动重启 刷BOIS OK,主要要说的是BIOS芯片是QFN的不好刷写,直接如图换个普通BIOS芯片大小一样的OK 看帖子里花里胡哨的,什么焊线刷,什么淘宝买座子没必要,直接老板上拆个容量大小一样的刷上去就OK了。我的是8M的,在附上BOIS 亮机图 B75MA-E31

网友:
又是BOIS新闻

网友:
唉,今天我拿下牌照后也把BOIS也硬换试试

网友:
台式机也有好多BIOS坏的哦,,,

网友:
一般机器到我手里,没有短路的话都是先刷bios

网友:
这种BIOS好刷啊 很多机器上都是这样的芯片啊 surface上6个BIOS芯片全是这样的

网友:
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BIOS芯片大小一样能刷上基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