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l 版号x450ld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9-04-14):
   华硕y481l 版号是x450ld  板载内存短路的必须要把板载内存拆掉 刷bios屏蔽不可行  而且拆掉内存颗粒后改三个电阻就行了 故障现象是上电0.6a  把PCBID1,高变低,PCBID2低变高,PCBID3低变高。 这每个信号的电阻换再另外一个位置上就可以 下面是点位和bios

3.3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楼主  冒昧问一句,屏蔽内存你是每一个组合电阻试的吗?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下载保存,回头见到此机再测试,楼下如果遇到此机器成功解决的欢迎回贴说明。

网友B:
多谢楼主,是不是拆了颗粒还是不行,需要改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是不是拆了颗粒还是不行,需要改电阻呢

是的 颗粒拆掉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冒昧问一句,屏蔽内存你是每一个组合电阻试的吗?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更快捷的就是刷bios 不过刷bios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
不错 下次遇见可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