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为小弟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2019-04-14):
我学自学维修也一个月了,遇到了很困惑的东西。想请大佬们给解一下。

主板上的芯片也好,集成模块也好,说白了就是控制力比较强的开关。总体来说都是为主要元器件提供电流服务的,我可以把那些信号线理解成打开或者控制这个开关的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开关的开关。而这些信号线都是呈高低电平的方波形式。只是这些信号线有一定的电压,却只有很小的电流。总的来说不是供电线,而是打开这些芯片或者模块的钥匙,以使这些东西可进出电流控制大小。而三极管的关开需要电流,剩下的包扩Mos管,芯片,集成模块都是需要电压控制信号的,跟信号线上的电流无关。  大佬们,以上我的理解不知道正确吗?有没有不严谨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感激大佬们看完,我确实想学,希望不吝赐教,感恩戴德。

网友:
楼主的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的。。。。。。

网友A:
主板上的芯片也好,集成模块也好,说白了就是控制力比较强的开关(不是开关,而是为了实现更复杂的功能或者出书更大的电流)。总体来说都是为主要元器件提供电流服务的(可以这么说,但仅限于供电IC,不同IC有不同作用,供电只是其中之一),我可以把那些信号线理解成打开或者控制这个开关的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开关的开关(普通信号线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的电话线,我给你电话让你干活你就干活,这就是使能信号,但是有些复杂的信号是通过总线方式,以一定协议去传输的,比如电话很简单,但是你现在想把一个文件发给我,电话就不行实现了,只能通过快递的方式,那么你就要按照快递公司指定的协议来发送)。而这些信号线都是呈高低电平的方波形式(一部分,不是全部)。只是这些信号线有一定的电压,却只有很小的电流。总的来说不是供电线(对,信号线重要的是电平变化,而不是电流大小),而是打开这些芯片或者模块的钥匙,以使这些东西可进出电流控制大小(控制电流大小是芯片和负载通讯或负载需要求,芯片输出更多,和开启使能无关)。而三极管的关开需要电流,剩下的包扩Mos管,芯片,集成模块都是需要电压控制信号的,跟信号线上的电流无关(信号线永远不要考虑电流,只考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芯片也好,集成模块也好,说白了就是控制力比较强的开关(不是开关,而是为了实现更复杂的功能或者 ...

姐姐,我谢谢你。诚心诚意谢谢你。

网友:
说实话 自学不大现实 至少要去实体店边接触边学习 灵活运用 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理论和实践差别非常大 比如一个从没接触过维修的人去一些培训基地学习3个月也好 半年也好 出来让你去店面搞维修 保你一脸懵逼 怀疑人生 再然后就是一边学习实践然后重新再去理解自己当初学习的理论 这样才能彻底记住和消化当初的理论 }  反正听别人讲100遍 或者看别人修100台 永远比不上自己修一台

网友:
有基础的话可以自学,没基础的话要是没人带可能就慢点了

网友:
用业余时间来自学也是一种兴趣,活到老学到老。我也是这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