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 100-14 开机电流0.43不显示

楼主(2019-04-14):
联想 天逸 100-14 开机电流0.43不显示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无思路,大家帮个忙,看可有维修思维的提供一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买个BIOS刷下看

网友:
有图纸就查信号,看各大pg信号正常否。
没有图纸就查网卡复位是否正常。
看看主板没有腐蚀断线之类。
建议从rtc电路查起

网友:
CPU和显卡供电都出了?

网友:
先定个小目标,做好心理准备刷他个十个左右BIOS,不行再来看看平台复位、内存波形

网友:
这肯定是刷bios啊,难道还留着这个故障点啊

网友:
这样很难给你什么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