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s3h不触发,有没有通病哦

楼主(2019-04-14):
如题,开关有3.3伏,插诊断卡3.3V指示灯也亮,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应该没有,按开关顺序来修吧..........................

网友:
只能说明待机电压正常,不代表触发正常

网友:
你这样说,很多人都不能帮助你。因为不通电,要查的条件很多, 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你看看迅维的维修视频

网友:
按时序查,首查RTC电路,不要天天想通病,到时脑子也要病了。

网友:
亲,什么都没查啊,不上电还是比较容易定位的

网友:
RTC电路,晶振,桥,都想着通病修都快忘记基本功了